两种典型的旋转运动公差配合

楼主(2019-10-31):
如图,两种,分别为轴固定和轴旋转,应该取什么配合?

网友:
外圈负载外圈旋转,轴承座孔过盈轴间隙
内圈旋转内圈负载,也是轴承座孔过盈轴间隙

网友:
轴固定,外圈和配合零件一起转动,轴承外圈与配合零件应该是紧配合(过盈),否则轴承外圈与配合零件将发生相对转动;轴承内圈支撑在固定轴上,不转动,可以用间隙配合。

内圈随轴旋转,外圈不动是类似的道理。

网友(2019-12-12):
旋转轴,轴与轴承内圈为过盈配合,轴承外圈与孔间隙配合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