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9-11-01):
我以前看过一个文章,介绍电压数值,它是通过一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我忘了那个公式,也查了一些资料,再也没有见到,有人可以帮我回忆:像1.5伏特、3伏特、4.2伏特6.3伏特……电压数值是怎么来的吗?谢谢

网友A:
在国际单位制中安培是基本电学单位,伏特的SI定义是以安培和力学单位瓦特导出的。 依据国际单位制的基本电学单位安培,伏特定义为:"在载荷1A恒定电流的导线上,当两点之间导线上的功率耗散为1W(1W=1 J/S)时,这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毫伏特是能够以毫伏计量的灵敏伏特计量单位,电流的单位是安培,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压的单位是伏特。

此单位是以发明电池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的名字命名的。

伏特(V)是导出单位,1V=1J/1C=kg*m^2/(A*s^3)

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际单位制中安培是基本电学单位,伏特的SI定义是以安培和力学单位瓦特导出的。 依据国际单位制的基本电 ...

谢谢你的参与,我是问这些数值是根据哪一个公式算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含有对数函数的公式

网友:
优先数
按国家标准GB/T 321-2005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的定义。

优先数:符合R5、R10、R20、R40和R80系列的圆整值。

其具体数值为:

R5系列

1.00 1.60 2.50 4.00 6.30 10.00

R10系列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0.00

R20系列

1.00 1.12 1.25 1.40 1.60 1.80 2.00 2.24 2.50 2.80 3.15 3.55 4.00 4.50 5.00 5.60 6.30 7.10 8.00 9.00 10.00

R40系列

1.00 1.06 1.12 1.18 1.25 1.32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2 2.24 2.36 2.50 2.65 2.80 3.00 3.15 3.35 3.55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30 5.60 6.00 6.30 6.70 7.1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R80系列

1.00 1.03 1.06 1.09 1.12 1.15 1.18 1.22 1.25 1.28 1.32 1.36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1.95 2.00 2.06 2.12 2.18 2.24 2.30 2.35 2.43 2.50 2.58 2.65 2.72 2.80 2.90 3.00 3.07 3.15 3.25 3.35 3.45 3.55 3.65 3.75 3.85 4.00 4.12 4.25 4.37 4.50 4.62 4.75 4.87 5.00 5.15 5.30 5.45 5.60 5.80 6.00 6.15 6.30 6.50 6.70 6.90 7.10 7.30 7.50 7.75 8.00 8.25 8.50 8.75 9.00 9.25 9.50 9.75 10.00

折叠编辑本段优先数的由来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法国人查尔斯·雷诺(Charles Renard) 为了对气球上使用的绳索规格进行简化,做出这样的规定,简化后形成的尺寸规格系列,每进5项值增大10倍(十进几何级数)。

还是度的

楼主:
可能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不好意思。举例说:普通电池的电压为什么是1.5伏特,而不是别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根据的一个公式推出来的。我想请大家知道这个公式的说一下,免的干的工作整天稀里糊涂的。

网友(点评):
你量过没,还有1.6,1.7,1.8,

网友(点评):
取决于两种材料的电动势差。

楼主:
标准电压的数值是规定的,就像优先数的定值一样。绝对是一个公式出来的一系列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电压的数值是规定的,就像优先数的定值一样。绝对是一个公式出来的一系列数值

lz不会用百度。

搜:Nerns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不好意思。举例说:普通电池的电压为什么是1.5伏特,而不是别的数值,这个数 ...

其他的电压来源不是一种根源,比如说127和220和380都和3的平方根有关。但电池电压的来源是和电极材料有关,如1.2,1.5,2,3.6等就和镍氢,锌,铅,锂等有关

楼主:
哈哈哈哈,不是的。像干电池,电压有1.5伏,还有9伏;蓄电池有12伏、24伏等,它们不是以上说的那样,这些数值是标准,电压标准。这些数值的来源是通过那个公式预定的,这些数值从1.5伏,一直到高压,都是我们使用的电源电压。这个公式里是包含一个对数函数,公式并不复杂。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在图书馆一本杂志上看到的,时间久了就忘了。郁闷。我前段时间查这个公式,但发现现在网络上都说的不正确,都是国家标准,而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来的。我提出来是向大家求助,再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度、*乎忽悠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不是的。像干电池,电压有1.5伏,还有9伏;蓄电池有12伏、24伏等,它们不是以上说的那样,这些数 ...

都是按电池极性材料来的,9伏的是叠了6个1.5伏的,12伏是6个2伏的铅,24是12个2伏的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按电池极性材料来的,9伏的是叠了6个1.5伏的,12伏是6个2伏的铅,24是12个2伏的铅。

大侠太有耐心了,不用多说了。懂的人自然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