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太长,只能分成两个,怎么把两个连起来,只能一边有动力,定制滚筒键槽连接吗...

楼主(2019-11-01):
(图片)

网友:
装个电动离合器

网友A:
我做过一根φ40×3500mm的长轴,(分切锯)500mm一段,用膜片联轴器连接,找正同心效果好,高速也没问题......
参考一下

网友:
怎么叫一边有动力? 还是把工情说清楚,别上来就一张图 一句话让怎么弄

网友:
滚筒做成空心的,插个镀铬轴就完了。想套机个套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根φ40×3500mm的长轴,(分切锯)500mm一段,用膜片联轴器连接,找正同心效果好,高速也没问题... ...

中间没辅助支撑?

网友:
应该是要有的吧

相当于两截滚筒中间连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