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9-11-01):
请问社友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或者里面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星型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型把手??

把手不重要,主要是下面可以浮动...

网友B:
底下圆柱那里是个高副可以自由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下圆柱那里是个高副可以自由转动?

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圆柱那里是个高副可以自由转动?

是可以自由浮动,但是不知道这是定做?还是能买到现成的。定做?把上面那个杆强行压进去?

网友:
调节底座之类,有现成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称

网友:
伍全或者TOHATSH,有点贵

网友:
压铆上去的。

网友:
看样子像似米思米的东西,里面应该是一个球形的零件。

网友:
底下是个盖子,盖子中间有个小螺钉与把手中间的那个螺钉连接,五金店应该都有,我当过锁紧用的

网友:
压片星形把手。
某购物网站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