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怎么画 怎么展开

楼主(2019-11-01):
各位老师  这个怎么画啊 中间的圆弧画不上圆弧  还需要展开图

网友:
建议楼主搜索一下不可展开的曲面,还有模具冲压件

网友:
做一个基准面,用基准面就可以了,3d草图的话就把这些曲线与基准面加一个在平面上的约束应该也可以
SW曲面有个曲面展开的功能

网友:
曲线,曲面最难搞。大侠们有何学习指南

网友:
没搞懂楼主的意思,那个曲线是几个字意思?
曲面无外乎用曲线为基础,N边曲面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