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快速破碎清除

楼主(2019-11-01):
大家好,请问模具里面的石膏怎样能够快速破碎?我现在的想法是用气铲逐点破碎,对于最后剩下的一部分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大家有什么更好更快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搞几瓶醋进去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石膏,不是石灰石。我的天。

楼主:
|方贤东发表于 11-01 12:27搞几瓶醋进去
我们得爱护环境,不要用酸哦

网友:
可以振动破碎吗

网友:
试试加盐酸,使石膏与盐酸反应生成可溶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1-01 20:53试试加盐酸,使石膏与盐酸反应生成可溶的
不行的,量大了对环境不好

楼主:
请问通过那种形式的振动?外面的模具壳体是铝制的

网友:
有一种石灰石破碎机,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02 11:00有一种石灰石破碎机,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这种破碎机是把石膏放进去破碎吧,并不是这种在模具里面破碎石膏

网友:
振动应该可以,就是把模具连石膏一齐放到振动机内,通过振动把石膏振碎。振动机你可以参考铸造厂用的

网友A:
首先,石膏是硫酸钙,不和盐酸反应。。

其次,能不能把铝制外壳做成橡胶的,或者橡胶外面可以再加个金属支撑外壳,破碎的时候,挤压橡胶模具使石膏破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石膏是硫酸钙,不和盐酸反应。。

其次,能不能把铝制外壳做成橡胶的,或者橡胶外面可以再加个金属 ...

石膏需要形成碳酸钙才能和盐酸反应。
使用橡胶模对于定型会不会有影响,橡胶模耐高温不行吧,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