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社友,单位的换算问题

楼主(2019-11-01):
图中的半径,为什么没有换算成米,这样的结果竟然是对的,我把什么知识遗漏了吗?

如图,12是毫米,不用换算成m吗?

如图,12是毫米,不用换算成m吗?

网友A:
力矩的单位没有换算

网友A:
按你提供的数据我计算出来可以提升16000K左右。。。

网友B:
齿轮节圆12mm,一毛钱硬币那么大?

网友B:
结果本身就是错误的,哪来的对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的单位没有换算

力矩用的是N/m啊,这不是标准单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提供的数据我计算出来可以提升16000K左右。。。

汗,我算的也是这个结果,感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的数值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节圆12mm,一毛钱硬币那么大?

不......一毛钱的比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本身就是错误的,哪来的对之说?

该怎么算啊,不知道哪里遗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矩用的是N/m啊,这不是标准单位么~

NM,是标准的,但是他力矩才0.006MM

网友A:
输出力矩没有把MM换成M,所以查了1000倍,不好意思,没看清你问的什么,还有你的结果不对。。。,16000KG,12MM的轴,不合适吧

网友C:
45NM的电机如果按交流电机算,功率将近7.5KW,电机自重近70KG,去驱动16KG不是闹着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力矩没有把MM换成M,所以查了1000倍,不好意思,没看清你问的什么,还有你的结果不对。。。,16000KG,1 ...

明白了,谢谢,这个是案例分析,最近研究这个,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NM的电机如果按交流电机算,功率将近7.5KW,电机自重近70KG,去驱动16KG不是闹着玩么。。。

碰到知识盲点了,果然是,谢谢

网友:
这不可能吧,一点都不科学。

网友D:
这个电机扭矩和这个齿轮直径。。。对比看很夸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扭矩和这个齿轮直径。。。对比看很夸张啊

估计是写的时候就错了。

网友:
估计看得是老书吧,应该是45Nmm吧

网友E:
我算出来198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算出来1984.5㎏

估计就是单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