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械上用哪种丝杠

楼主(2019-11-01):
     我是做直线传动配件(主要是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的,最近厂里要我们做一下纺织机械的市场,但是不太了解,想请教论坛大神,纺织机械的范围太广泛,哪些设备上能够用到滚珠丝杠或者常规T型丝杠呢?
    还望各位大神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有一个中国纺织机械学会,大方向有,纺织设备,纺织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中国纺织机械学会,大方向有,纺织设备,纺织电气。

这个学会是在哪里?

网友B:
“工业王V1.1”现有功能介绍:
机械功能:自动生成设备方案图纸,自动生成机构设计图纸,机构选型计算并自动生成图纸,自动生成立体库方案图纸,自动生成工装夹具图纸,机构模型库,自动生成设备外围图纸,自动生成固定板图纸,自动生成机构方案图纸,自动编写图号,智能复制尺寸,自动生成外购件方案图纸,自动拆图,自动整理明细表数量,自动修改零件属性,自动装配螺栓,自动生成标准件设计图纸,自动生成外购件设计图纸,参数化设计,自动修改零件比例,自动生成固定件图纸,智能修改方向尺寸,自动倒角圆角,自动更新外购件图纸,自动生成双层框架图纸,自动拆解焊接件,自动生成价格表,自动标注草图所有尺寸,自动打孔,自动生成挡圈和挡槽图纸,自动生成键和键槽图纸。

电气方面:自动生成单片机程序,自动生成电气图纸,自动生成PLC程序,自动生成机器人程序,自动生成电气明细表。
软件方面:总线通信,自动操作数据库,自动生成数据界面,自动机器视觉识别,自动运动控制,服务器自动控制平台。软件详情见视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王V1.1”现有功能介绍:
机械功能:自动生成设备方案图纸,自动生成机构设计图纸,机构选型计算并自 ...

这个是电脑上下载还是手机上下载?付费还是免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