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社友们,这个小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楼主(2019-11-01):
请问社友们,
这个小东西,有现成的可以买吗?是什么呢?
还是用钢丝自己夹?
直径0.76mm,外径6.68mm左右,谢谢了!
----------------------------------------------------------
问过淘宝了,这个东西,几个是不做的,有没有社友见过这么小的,或者自己做过?

网友:
钢丝挡圈

楼主:
嗯嗯,明白了,谢谢!

楼主:
但是我这个好像要小很多,这个东西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好像要小很多,这个东西可以自己做吗?

你查机械设计手册,是有这么小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机械设计手册,是有这么小规格的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
第一次见到哈哈

网友:
和做弹簧的设备是一样的

网友:
用弹簧机做

网友:
哇,这种挡圈确实少见啊

网友:
对一卷一切。

网友:
这个卷烟机之前在展会看到过,生产效率很高,基本上一秒钟一个!

网友B:
钢丝档圈,有专门做的厂家.如果是国标的,市面上就可以买到,价格不贵.自己做不了,因为那个东西要热处理保证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档圈,有专门做的厂家.如果是国标的,市面上就可以买到,价格不贵.自己做不了,因为那个东西要热处理保证弹 ...

嗯嗯,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
淘宝订做大概100、200个起订,也不贵
有时候能找到相近的,差一点可以略微涨大一点(用在轴上)或者压缩一点(用在孔里)

网友:
这个可以有,现在手册上有的市场上可能没有,手册上没有的市场上却有,很多标件都是根据需要应运而生的,有些常用非标件有待纳入标准系列。

网友:
轴用钢丝挡圈

网友:
这种挡圈在转椅轮子上见过,当时拆不下来,一狠心直接砸,结果出来了。就是挡圈的一种,材料应该是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