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齿面失效分析求助

楼主(2019-11-01):
各位大神       我公司开发了一款气动马达,里面有一套行星减速机构,现在样机试验时,大概测试了300多次(间歇工作,每次运转15秒,停机15秒)就发现行星齿轮的齿面有压痕,而且越靠近轴承的地方压痕越深,结构及齿形参数见附图,齿面压痕见附件压缩文件的图片

网友:
看一下还得扣分的,看不得看不得

网友:
什么叫而且越靠近轴承的地方压痕越深,齿面的啮合怎么会靠近轴承

网友A:
传动的主动端在哪边?电机动力从哪儿接进来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看明白了,楼上的没仔细看帖。。。
好几道行星齿轮组,气动马达作为第一道行星减速机构的太阳轮,经过好几道行星减速机构,最终的输出端的轴承,越靠近输出端齿轮压痕越厉害,说明负载可能偏重了。或者齿轮材质有问题。

网友:
行星轮48齿的变位系数和公法线长度?

网友:
这个直径68的行星齿轮能承受30kw的功率? 虽然我不懂齿轮但是我搞机械那个也就最多90的行星减速器配最大750w的电机啊

网友:
一般发生在硬齿面上,但较软的齿面有时也可能发生。它多发生在渗碳淬火的准双曲面小齿轮上

网友:
行星轮48齿的变位系数:-0.3503 ,    公法线长度:12.445  -0.062/-0.097  ,   齿顶圆直径:44.722  0/-0.10  。

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的主动端在哪边?电机动力从哪儿接进来的?

主动端就是装配总图上标了太阳齿轴的零件,这是个气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看明白了,楼上的没仔细看帖。。。
好几道行星齿轮组,气动马达作为第一道行星减速机构的太阳轮 ...

我们试过调整齿轮材质和热处理硬度,没有什么改善。另外这套行星齿轮参数其实是借用测算进口样品的,进口样品的动力输入跟我们产品也基本差不多,只是我们换了动力结构及其他结构,进口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倒是没有出现这种压痕,行星齿轮、内齿圈的材质和热处理硬度也是参考进口样品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到不知道怎么搞得下载要扣分,重新发一下压缩文件里的图片

网友:
角接触轴承是配对装的吗?,是不是装好齿轮能轻微晃动?

网友:
请仔细核对行星轮48齿的变位系数:-0.3503 ,    公法线长度:12.445  -0.062/-0.097  ,   齿顶圆直径:44.722  0/-0.10  。
是否正确?
63齿内齿圈变位系数不是+0.83,应为:+0.73.
其余的数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