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铜十字花这种坑人螺钉?

楼主(2019-11-01):
每个服务现场都会拧花它

网友:
一要起子合适,二要有点经验,三要工艺合理

网友(点评):
螺丝刀是淬火的,很硬;螺丝是铜的,很软。 所以螺丝刀总破坏螺丝。请问如何避免?

网友(点评):
螺丝刀大小合适,是对的;我的经验是一定要用力压,才不容易拧豁;这工艺嘛,能有什么工艺?纳闷中

网友(点评):
首先要角度和形状相配,假如你4毫米的螺钉,能垂直90度起子不掉,就算好了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用错了地方

网友(点评):
这东西确是不应该用在这地方,这地方应该用内六角的螺钉。 这铜十字螺钉应该用在哪里是合适的?电气接线?

楼主:
|majingfeng发表于 11-01 18:29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用错了地方
这里用个8.8级的内六角想拧花就不容易了。

网友:
东西没错错的是人^_^

网友:
我给你推荐尼龙的?:lol

网友A:
螺丝刀要合适,拧的时候力气要均匀,不可用蛮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要合适,拧的时候力气要均匀,不可用蛮力

铜材比较软,很容易拧花,也不喜欢使用这种螺钉。

网友:
这个设备什么用途?加热的吗?

网友:
什么设备上用的?为什么要用这种螺钉呢?

网友:
防温隔热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材比较软,很容易拧花,也不喜欢使用这种螺钉。

铜的成本也高啊,换成钢的吧

网友:
看到这图我就难受

网友:
螺丝屁股两头磨平,再用扳手把它拧出来。

网友:
拿锤子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