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种皮带盘涨紧机构

楼主(2019-11-01):
原谅我的孤陋寡闻,第一次见这种皮带盘涨紧机构。

有点类似于轴孔连接用的涨紧套结构!

网友:
我去。。你想多了,这种修修补补的活,我以前经常干。孔被磨大了,车掉,重新配个套,打进去后怕松,在缝上做个螺孔,拧个螺钉进去,然后切断。。那螺钉,有个俗名叫骑缝螺钉,很形象吧。

网友A:
好多都是这样的,方便批量化,改换孔径。

楼主:
哈哈,原谅我的孤陋寡闻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这种胀紧结构。

网友:
这种结构不知道径向受力如何,负载太大,是不是会滑牙?

网友:
这种是欧美系列的,正方转容易坏,但轮子还可以用,就换中间的这个

网友(点评):
是正反转容易坏吗?

网友:
锥套涨紧式皮带轮SPZ355-4-2517SONGMING空压机配件

网友:
哈哈,上个月才设计过一个V带传动,用的就是这种欧标的皮带轮。四川CPT产的。

网友:
这个结构很常见

网友:
平时用的很少啊这种结构

网友:
张紧轮是不是裂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都是这样的,方便批量化,改换孔径。

这个有名称吗?一半螺纹连接,看起来不放心。

网友:
这个是锥套皮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都是这样的,方便批量化,改换孔径。

嗯嗯,已经标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