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图纸常用检测参数都有哪些?

楼主(2019-11-01):
很久没画齿轮加工图了,忘记有哪些检测参数了,哪位有标准齿轮工作图发一份参考一下可以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找个齿轮实例,按照手册给出检测参数。比如,跨测齿数,公法线长度,径向跳动公差,公法线长度变动公差,还有几个,想不起来了。

网友(点评):
按照手册的新规定,列进去的检测参数,加工厂检测不了,没有检测工具,还让用早期的检测参数,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按手册走。

网友(点评):
按你这么说,那个加工单位比较小。不然有台齿轮综合检查仪,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解决了。那就只能测基本的了,公法线,径跳动,端跳。然后,然后没了。说以你在那加工也不要想什么太高的精度等级了。

网友A:
如图所示齿轮加工出来没毛病,要求不高,检测参数是给外协看的,自己检测不了,没仪器。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最新规定画法了,谢谢

网友:
现在很少画齿轮了,基本上都是软件上调出来,因为一般买的半成品,要用的时候车凸台就行了,出图给加工的时候也一般给加工面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齿轮加工出来没毛病,要求不高,检测参数是给外协看的,自己检测不了,没仪器。

主视图纯属多余画蛇添足
你从3D转过来的图有些是不需要的
对于这个齿轮只需一个剖视图和一个表示键槽的图足矣

网友:
1、分度圆直径:是在端面内计算齿轮几何尺寸的基准圆直径。
2、外圆直径:齿顶端所在的圆直径
3、齿轮宽度:齿轮齿的实体在轴向上的长度
4、内孔直径
5、查看粗糙度。

网友:
齿轮检测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齿轮基本都是买了,一般的加工厂做的质量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