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总提示修复草图错误怎么破

楼主(2019-11-01):
大侠们有什么高招,画完图总是不断找这种错,很是低效。请教如何破解?拜谢

网友A:
草图的线条没有相交,不闭合,没办法形成实体。画草图时,线条是否相交,鼠标会有显示呀,没注意到?

网友B:
“画完图总是不断找这种错”
看起来画图似乎不认真啊 得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的线条没有相交,不闭合,没办法形成实体。画草图时,线条是否相交,鼠标会有显示呀,没注意到?

涉及曲线,上下等距操作,然后用半圆封口,画完成槽口。等距的距离 = 半径,不可能不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完图总是不断找这种错”
看起来画图似乎不认真啊 得注意了

不可能不认真哦。数据参数小心核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完图总是不断找这种错”
看起来画图似乎不认真啊 得注意了

例如随手画个图,拉伸,系统自动出来薄壁拉伸,这个小勾还去不掉,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的线条没有相交,不闭合,没办法形成实体。画草图时,线条是否相交,鼠标会有显示呀,没注意到?

例如随便勾勒一条曲线,上下等距,画半圆,做成槽口;直接拉伸,出来薄壁特征,失败;
加个外圆框进行拉伸,又说开环。

版本,SW2018

网友B:
“等距的距离 = 半径”
等于2*半径吧
另外捕捉到端点再用圆弧连接后应进行几何约束(即相切约束)

网友(点评):
两次等距嘛,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的线条没有相交,不闭合,没办法形成实体。画草图时,线条是否相交,鼠标会有显示呀,没注意到?

是否拉伸自动出来薄壁特征就是说明有开环轮廓,线条没相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拉伸自动出来薄壁特征就是说明有开环轮廓,线条没相交?

是的

网友(点评):
哦,那么这个疑惑解开了。

楼主:
无限放大后,这里断开了,说明这里没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距的距离 = 半径”
等于2*半径吧
另外捕捉到端点再用圆弧连接后应进行几何约束(即相切约束)

我用的是:指定圆心的半圆弧连接

网友B:
把原始数据发上来大家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随便勾勒一条曲线,上下等距,画半圆,做成槽口;直接拉伸,出来薄壁特征,失败;
加个外圆框进行拉 ...

我试了下。。槽口圆弧和样条曲线得约束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槽口圆弧和样条曲线得约束相切

是说这样么?槽口半圆弧和样条曲线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始数据发上来大家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随便一个样条曲线,等距,圆弧封口即可。

也试过相切约束,没成功。
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如附件。上面那个OK,下面那个不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始数据发上来大家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猜测还是细微角度的问题。最保险还是画整圆,剪裁。画半圆弧太折腾人了。

网友D:
直线与圆弧的相切点一定要准确,否则就会出现切不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与圆弧的相切点一定要准确,否则就会出现切不断的情况。

要放大很多倍才能看到,很麻烦呢

网友:
非常佩服回复楼主的那些“高人”

网友:
习惯问题,我每次在草图中尺寸全标,要求线条都全部定义,否则后续太麻烦了

网友:
捕捉开了多少,如果捕捉没开的话容易出现断点不想交的情况,吧相应的捕捉开一下看看

网友(2019-12-11):
你想怎么破就怎么破

网友:
你想怎么破 你要怎么破 你能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