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轴承选择请教!

楼主(2019-11-01):
大家好!小弟刚尝试滚珠丝杠。不知轴承选型计算,望大侠指教!如图,黄色丝杠长3米,上方放置一蓝色物体,拖动的水平阻力是1000N,物体自重9000N。丝杠转速50转/分。求其轴承型号?选轴承型号需知轴向力和径向力。轴向力应该是1000N吧,只是轴承的径向力,该如何计算?唉找不到思路。这个力学题好像很复杂啊。。希望有前辈赐教,谢谢您!一般来讲是选角接触轴承吧。主要是这个径向力的计算思路,小弟一直不得其解。。。

网友A:
1.丝杠不易受这种径向力,最好是让导轨或导向杆来承重,丝杠传动轴向就好,这样丝杠和轴承受力就都好多了。

2.机械设计教材上有完整的例子你自己去看

网友(点评):
您好!十分感谢!就是要这个东东!还想请教大侠,这是哪本书上的?望指点一下书名!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我表述不清楚。负载两侧同时还固定在导轨之上。那么问题:轴向力肯定都在丝杠上。径向力呢?导轨和丝杠各应分担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丝杠不易受这种径向力,最好是让导轨或导向杆来承重,丝杠传动轴向就好,这样丝杠和轴承受力就都好多 ...

说的对

网友:
丝杆不能受径向力。不然用过了就费了,很贵的一根。

网友B:
你这个肯定要有导轨来承受物体的重力,不能让丝杆螺母受到径向力,然后就只剩轴向力了,我们一款龙门铣床,丝杆也大概3米,用的是角接触轴承,电机端四个FFBB,另一端2个DB

楼主:
我表述不清楚。负载两侧同时还固定在导轨之上。那么问题:轴向力肯定都在丝杠上。径向力呢?导轨和丝杠各应分担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肯定要有导轨来承受物体的重力,不能让丝杆螺母受到径向力,然后就只剩轴向力了,我们一款龙门铣床, ...

我表述不清楚。负载两侧同时还固定在导轨之上。那么问题:轴向力肯定都在丝杠上。径向力呢?导轨和丝杠各应分担多少?完全都在导轨上么?是因为导轨比丝杠的间隙小么?谢谢!

网友:
你这个受力太大了,必须使用线性滑轨做为支撑。

网友(点评):
是的。但二者同时支撑时,各自承受了多少径向力呢?如何从理论上分配二者受力?

网友:
丝杆是没有一点径向力的,全部由导轨承担,轴承会受丝杆重力带来的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