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使用

楼主(2019-11-01):
我用的传感器是用跟管子接到水桶底部,水桶加水时候,气管里面会憋有气体,导致换算液体高度出现偏差,怎么避免里面憋气      直连方式目前改不了,现在只能用管子接

网友:
液位传感器还是压力传感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01 21:36液位传感器还是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网友:
上面打个出气孔。

网友:
不知道多大的水桶?把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放在离加水位置远的的地方,水管一直伸到接近桶底,是否可行?加水激起水花,水管里肯定会进气体。

网友:
管子稍微做粗一点不就行了吗,管子细了,由于表面张力,当然进气之后不容易排出来,做到1cm粗就没事了。
我们用的商用洗衣机检测液位也是这个原理,但是厂家设计有毛病,管子太长,底下耷拉着一段,造成检测不准。剪掉一小段就好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真空发生器器负压把气泡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