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固定在斜面上的方式

楼主(2019-11-02):
请教一下,气缸怎么固定在30度的斜面上

网友A:
气缸不是有前后脚座的吗?加个前后脚座就好了

网友:
这跟固定在水平面上没啥区别吧。你平时怎么固定在水平面上的?

网友B:
建议斜面做可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不是有前后脚座的吗?加个前后脚座就好了

在斜面上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斜面做可调设计

如何做成可调?

网友:
这个要自己设计一个固定支架

网友:
斜面一端铰链设计,另一端细牙螺栓调节。

网友:
前端盖和后端盖有安装螺纹,都是可以拿来固定的,做两个L型支座用来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斜面上螺丝吗?

是的,斜面上是螺纹孔。通过螺丝固定。气缸你在选型的时候,安装方式上就是脚座安装的款式的。就是气缸的前后有两个L型的脚座。

网友:
直接用带座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