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件间螺纹连接,如何保证旋紧后两件间的角度

楼主(2019-11-02):
如果两个件间螺纹连接,是否有手段让螺纹旋至最紧的时候两个件间的角度是预先设定的角度?

补充内容 (2019-11-20 10:47):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描述的不太清楚,举例见10楼。

网友:
螺纹是在俩件上   还是属于第三个件?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
你描述不清楚,是哪个面上的角度,垂直螺钉还是平行螺钉,最好画个示意图这样大家才好回答你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螺纹旋紧深度很难控制。你可以用发来连接。

网友:
难,螺纹拧来拧去会磨损的,角度一定会有变化

网友:
插两个定位销?

网友:
弹簧垫片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
楼主好:       个人以为要看你的角度公差,以及紧固件扭力范围多少。
        通常要控制角度的紧固,可以考虑双螺母对拧,开口销(防松)等方式。
        结合实际环境才有实际方案。

楼主:
比如,如图工件A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工件B通过外螺纹旋在工件A的内螺纹上,如何保证旋紧后两者的角度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如图工件A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工件B通过外螺纹旋在工件A的内螺纹上,如何保证旋紧后两者的角度如图所 ...

件2如果可以拆分的话,可以将螺纹以及件2分开,调节好件2的位置,然后件2相当于“垫片”,通过螺丝连接件2和件1

网友:
加垫片调节 或者用活接头

网友:
不好控制,最好分开

网友(2020-01-07):
楼主,请问你这个螺纹连接件的螺纹设计的是什么规格(标准)的

网友:
建议中间螺纹做长点,中间加螺母用螺母锁紧,不要用B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如图工件A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工件B通过外螺纹旋在工件A的内螺纹上,如何保证旋紧后两者的角度如图所 ...

如果不是需要压得很紧,只需要固定的面,可以直接用弹垫,慢慢拧到想要的角度,松紧程度一般不再拧入即可,以前也这样干过,当时我需要的面不受径向力只手轴向力,只是为了避开干涉可以这样干

网友:
外螺纹加长,加个薄螺母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