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小白的提问

楼主(2019-11-02):
请问各位大神,串泵压力都一样吗?还是决定于其所驱动的负载?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压力决定于负载,这是基本定律。
那么谁来给普及一下,两泵串联或并联的特点和优缺点呢?
在计算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两个泵串联?主泵自吸性差加个辅泵供油?并联一般是一台低压大流量和一台高压小流量在一起的双联(多联)泵,共用一台相对小功率电机(相对于同等的高压大流量)。如果是我讲的串联,那么功率是两台泵之和;并联是两台泵中取最大的那个。

网友:
系统压力是由系统负载决定的。

网友:
并联:压力油与各路换向阀进油联通,回油经回油路汇集;
串联:后一路换向阀的进油由前一路的回油供给,各路阀无单独的回油路与回油相连。也有串并混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