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快速锁紧夹具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9-11-02):
这种前后推动的快速锁紧夹具是怎么设计的。使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
拆一个啊

网友A:
黑色的机构里面是个凸轮机构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斜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机构里面是个凸轮机构吧?

我也觉得是凸轮

网友:
凸轮死点??

网友B:
凸轮配合弧面锁死,把手一头做成凸轮固定再台上,另一侧配合一个弧面来锁死中间的杆子,如果做设计的话看情况会在弧面做防滑纹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凸轮配合弧面锁死,把手一头做成凸轮固定再台上,另一侧配合一个弧面来锁死中间的杆子,如果做设计的话看情 ...

这个帖子也和凸轮相关,朋友可否看看 http://www.cmiw.cn/thread-1005652-1-1.html

网友D:
看样子是任何位置都能锁紧,猜想应该由两个动作构成,首先胀套抱紧,然后圆弧楔形面顶紧并自锁,两个动作用弹簧控制切换点

网友E:
里面应该是一个胀套式的结构。仔细看有旋转前进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也和凸轮相关,朋友可否看看 http://www.cmiw.cn/thread-1005652-1-1.html

乍一看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旋转、夹紧、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应该是一个胀套式的结构。仔细看有旋转前进的动作

是的,前推的动作是必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任何位置都能锁紧,猜想应该由两个动作构成,首先胀套抱紧,然后圆弧楔形面顶紧并自锁,两个动作用 ...

是的,任何位置都能锁紧,今天搜索夹具时看到的一个视频。

网友:
原理有没有可能是液压呢?

网友:
内部肯定是斜锲锁紧机构的压紧方式。

网友F:
想知道楼主的视频是从哪里看到的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楼主的视频是从哪里看到的

我也是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