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无显示

楼主(2019-11-02):
电脑新装了2014版CAD,打开以前用2007版CAD绘制的图纸时,有些方字无法显示。开始以为是缺少字体文件,在网上下了字体文件添加进CAD后,依然有些文字无法显示。请哪位大神能指点!!

网友:
要不下载个CAXA电子图版试试

网友:
可能是字体安装没有成功吧,改变一下缺省字体看看,这个我今年也遇到过,叫一个年轻人帮忙解决,先安装字体,结果不能装到CAD里去,只有每次改字体,现在不用CAD了,习惯用CAXA,忘了在什么地方修改

网友:
也有可能是块的设定限制了字体的显示,把块给拆开。

楼主:
我不是设置的块,只是用属性定义方式添加的文字。

网友(2023-11-24):
应该是缺少插件,

网友(2024-11-22):
光上传图片,没用的。最好能上传这个CAD的文件。让大家下载,打开试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