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和导轨精度问题

楼主(2019-11-02):
最近有点懵逼,想问下各位大佬,导轨和丝杆组合在一起时到底是丝杆精度重要还是导轨精度重要呢

网友:
都重要吧

网友A:
这话问的 肯定都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问的 肯定都重要了

单从定位来说,应该是丝杆重要吧

网友:
一般来说,丝杆对运动精度影响比较大。导轨精度对受力影响比较大。如果丝杆精度高,导轨精度低,可能会出现卡阻或者间隙过大问题。

网友:
都重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导轨嘛,影响平行度、稳定啥的
丝杆嘛,最直接的就是影响定位精度啦。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需要运动定位精度,丝杆重要。需要更加平稳,导轨重要。不过现在带光栅的话,丝杆的精度可以适当降低。研磨的话成本会高许多。

网友:
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