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端减速控制回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9-11-02):
现在有一个双作用的气缸,接口接的都是排气节流阀,气缸自带气缓冲,末端减速调节效果都不好。现在想设计一个末端减速控制回路,就是活塞杆快伸出到底时,磁开提前检测活塞位置发出信号,给活塞杆一端通气形成背压。需要哪些气动元器件来实现。

网友:
做一个小型plc控制系统,plc控制模块,信号模块,电源模块,电磁阀,位移传感器,……

网友(点评):
在外部装个缓冲器就行了,20块钱

网友A:
这个磁性开关检测判断不准确,它的误差值挺大的!

网友:
缓冲器是个好东西,
如果非要采用元件来控制 可以用二级节流缓冲回路 ,一个三位四通中压,二个可调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磁性开关检测判断不准确,它的误差值挺大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