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差标注

楼主(2019-11-02):
如下图所示,不知道这个公差怎样标注,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这样表达行不行

网友(点评):
咋样呢?看不到你的标注方式

网友A:
我是直接标注再中心线上的

网友:
楼主不知道形位公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标注再中心线上的

神州行

网友:
没有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表达行不行

这样标注可以。形位公差的标注有国家标准,教材上也有实例表格。

网友:
两孔连线与基准边垂直,标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