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打开提示nx初始化错误96

楼主(2019-11-02):
按照网上的方法试了许多遍了还是不行

网友:
重新运行许可证

网友:
UG10.0是由于你的防火墙和安全软件组织了软件的启动。建议关闭防火墙或者手动启动一下license。
不设置UG许可证-96就自动启动UG软件的办法9SUG:1、需要重启许可证才能启动UG软件,是电脑系统服务选项默认的手动启,在桌面我的电脑左键-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