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间隙螺母是这样的

楼主(2019-11-02):
消间隙螺母直径8

消间隙螺母直径8

直径8消间隙螺母

直径8消间隙螺母
消间隙螺母中间带弹簧为了更好的消除间隙,丝杆是多头丝杆 不锈钢 2者同时顺滑快速 防锈 美观 大方

网友A:
用弹簧来销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弹簧来销间隙?

有什么问题吗,很多简易的消除间隙方式就是这样的,最终原理也是这样,只是有些用的是弹性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吗,很多简易的消除间隙方式就是这样的,最终原理也是这样,只是有些用的是弹性模块。

这弹簧看上去很单薄

网友:
能发个剖视图学习学习吗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弹簧把螺母(分体浮动连接)往两边一顶,螺母始终接触螺纹的一侧 达到消间隙的目的 但是这个弹簧感觉很弱,水平向使用还差不多 竖直向换方向间隙就出来了

网友:
弹簧消隙常见,就是用在丝杆上还是头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弹簧看上去很单薄

弹簧是防活动螺母回转的。。消除间隙,是靠死螺母与活动螺母间距调整来达到的。

网友(点评):
这玩意儿有死螺母你给我动一个试试 你去某宝搜一下这个东西了解他的原理吧

网友:
弹簧刀再大一些才行,否则只能是个摆设一样。

楼主:
这个是高仿国外的  性价比高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双螺母结构的,如果这弹簧是用于消除间隙的,那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点评):
双螺母是固定不动 防松脱的;这个是丝杠、螺母付消除间隙的,丝杠、螺母是有相互运动的。

网友(2021-10-28):
这是一种消间隙螺母

网友:
还不如双螺母拼紧

网友:
图中弹簧力量有点小。

网友:
弹簧太小了,只是一个摆设,起不到消隙的作用

网友:
没有见过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