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摇臂钻床调速后挂不上档

楼主(2019-11-02):
50摇臂钻床调速后挂不上档

网友:
中捷液压??????

网友:
多试几个转速跨度大点,看有没能挂上的,如果有那就是其中的变速油缸的问题。

网友:
检查档把手上的定位钢珠是不是掉落,或者定位钢珠的弹簧力度不够。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不过这个原因最普遍。

网友:
这个还要看维修人员的水平了。液压变速的钻床对维修人员技术要求很高。

网友:
据楼主描述,主要有两个原因:1,缺油   2、变速箱传动轴上的定位卡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