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磅的防雷问题

楼主(2019-11-03):
我们负责安装的几个地磅,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测试均少于1Ω,并且供电也都安装有浪涌,埋地电缆供电,避雷针高度二十多米,地磅均在防雷保护范围内。但是也存在雷雨若不给地磅停电,地磅的传感器被雷击损坏的问题,现场和厂家分析也找不到其他原因。7 r2 ?0 P& T, k+ n$ d
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接触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拆掉避雷针,做好台面接地就行,很多情况下避雷针是引雷针。

网友:
正规的防雷措施估计都没用

网友:
避雷针请远离地磅

网友:
对传感器、二次仪表等电子衡器整体的各个部分,作特殊的等电位防雷保护。等电位保护是电子衡器雷电保护系统的核心和根本。雷击时,在强大的雷电流泻入大地的瞬间,由于接地线存在电阻和电感,因此整体衡器系统对地可产生几万甚至几十万伏的高电位,此电位对电子衡器的各个部分甚至整体系统都是毁灭性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