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丢失文件

楼主(2019-11-03):
sw2014打开STP,XT格式文件时会丢失很多零件是怎么回事,望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转化成中间格式,不知道是零件合并了还是丢失了,我也遇到过,但是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求助过SOLIDWORKS技术支持。

网友:
建议楼主先新建一个部件,再往里面导入STP或xt格式的文件,通常可以避免零件的丢失。

网友:
在导入的时候可以选择导入形成零件。导入的设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