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是这个世界的主题。那我来出道关于磁铁的题,估计百人中有九十人答错

楼主(2019-11-03):
题目:一根圆柱形永久磁铁,轴向两端分别是N极和S极。现在将这块磁铁轴向从中间切断,问:断开的两块磁铁在断面处是相斥还是相吸?

正确答案如果在前20楼内没有出现,我将在第21楼公布.

补充内容 (2019-11-4 11:25):
说明:原表述上有可能让大家不是好理解,哈哈哈,我的意思是想说:将这块磁铁从两极中间切断。

补充内容 (2019-11-4 11:32):
直径5mm,长20mm.用两把钳子在10mm处掰断。

网友A:
轴向切还是径向切?切割方法会导致载体消磁吗?

网友(点评):
轴向中间切断,就是掰断的,不存在消磁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向切还是径向切?切割方法会导致载体消磁吗?

这就像树上有10只鸟,打了一枪,树上还有几只鸟

网友:
从任意处断开都是相斥。

网友(点评):
这么肯定?

网友(点评):
我是做磁选设备,磁铁碎了没看到原样吸在一起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断裂不规则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像树上有10只鸟,打了一枪,树上还有几只鸟

请正面回答问题

网友C:
6楼我是卖磁铁的,实践出真知!

我觉得断开处同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我是卖磁铁的,实践出真知!

我觉得断开处同极性

还是别卖磁铁了

网友A:
个人的经历:见过摔断后相互排斥的(自己玩的时候弄断的),也见过相互吸引的(电学试验时候的演示教具)

网友D:
思维导图来了^_^,我觉得关键词是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维导图来了^_^,我觉得关键词是圆形

故弄悬虚?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经历:见过摔断后相互排斥的(自己玩的时候弄断的),也见过相互吸引的(电学试验时候的演示教具)

请就我描述的问题给个具体回答,谢谢

网友D:
所以你要说清直径是1还是100,长度是10还是1000,是锯开还是你要的理想剖面,掰开算不,我擅长动手^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要说清直径是1还是100,长度是10还是1000,是锯开还是你要的理想剖面,掰开算不,我擅长动手^_^。

直径5mm,长20mm.用两把钳子掰开的近似平整的断面。

网友:
是同性,相斥。

网友:
你猜我猜不猜得准?

网友:
我决定把故事推向大结局

网友:
相吸,新断面是异性磁极。

网友:
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题!

网友:
我支持买磁铁的,就是同极性。还是轴向一端N。一端S,相当于变成了2根一模一样的,相斥,会相互旋转180°再相吸吧

网友:
20楼的我,感觉有点压力啊,猜个相斥吧。小时候摔坏过磁铁,断面相斥。等下一楼答案,

网友(点评):
你已经终结了

网友:
圆柱形,切开后截面半圆形。孩子白板上的圆形磁铁碎了后断裂面都是相斥。
或者说只要是断裂的面都是相斥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断面相吸

楼主:
还真有答对的朋友,给答对的朋友赞一个!  好吧我来公布答案:两个断面相吸。

其实这个不用做实验,只要用逻辑分析也能知道是这个结果。

因为磁荷是不可分割的,既不可能存在磁单极。所以断面必然是从两个磁荷连接处被扯断开的。同时断开后的两块各有一个原磁极的新磁铁,原来的N极S极不能自动改变极性,固新出现的磁极面自然就与原来的磁极相反,因此断面的两个相反的磁极必定相吸。
这里相吸的关键所在:断开后的两块磁铁必须各自具有一个原磁极。
如果是径向切开的,因为各自都有两个磁极,所以断面不会相吸。

网友(点评):
你这是径向切断,并且你的前提条件是想当然的,得出的结论也是错的。即断开后原来的N极和S极不自动改变极性这一条是错误的,我在下面给你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对轴向和径向有什么误解。。。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点评):
径向和轴向有什么好误解的?谁没见过轴啊。哈哈哈。轴向自然就是轴的方向了。但是我说按轴向中间掰断,可能不是好理解,我的本意是把轴向看成是一根方向线,然后在这跟线的中间位置切断。

网友E:
磁铁摔断后断裂面的磁性是怎么样的?
      日常生产、生活和教学中经常会遇到磁铁被摔断的情况,当条形磁铁摔断后,就变成两根条形磁铁,环形磁铁(如玩具赛车电机上使用的磁铁)摔断后就变成两个半圆环磁铁,饼形磁铁摔断后就变成两个半圆型的磁铁(如扬声器上使用的磁铁)。

      那么,这些被磁铁摔断后断裂面处的磁性是怎样的呢?

      关于磁铁断裂后磁性的问题,在网络上经常有人争论探讨,说法不一。有的说断裂面处的磁性相反,有的说断裂面处的磁性相同。而在各种资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论述。究竟如何?带着这个问题,我找了各种磁铁做了实验,结果表明,条形磁铁摔断后断裂面处的磁性相反(即出现异名磁极),两断裂面处是相互吸引的,很容易连在一起;而环形和饼形磁铁断裂后断裂面处是相互排斥的,很难把二者压在一起,即使使劲将它们他在一起,只要手松开,马上就会相互推开,并且其中一个会即刻反转过来,断裂面处似乎是同名磁极。 对于条形(或蹄形)磁铁摔断后断裂面处的磁性是异名的容易理解,这是因为,磁铁可视为多个小磁针的规则排列(即相邻小磁针之间靠异名磁极相互吸引连接在一起,由安培的磁性起源说——分子电流假说可知),摔断磁铁就相当于在某处将小磁针分开,分开后,两处的磁性仍然是异名磁极,即断裂处出现异名磁极,其余两端的磁性不变。

网友(点评):
所以说,楼主这个结论也是很片面的,和广大坛友一样,只是从某一方面考虑

网友:
矩形截面的长条磁铁,从中间掰断,保持原姿态,相斥;还是断面对断面,不过翻转180°(也就是让断面旋转180°),相吸,亲测!
记忆里,还没遇到断后相吸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这里相吸的关键所在:断开后的两块磁铁必须各自具有一个原磁极。

网友:
摘自 知乎

磁铁断后为什么相斥这涉及到磁场紊乱常见的铁氧体磁铁微观上应看成多晶体结构,磁铁中每个单晶体是磁铁最小单位。
考虑以下结构的磁铁([SN]或[NS]代表不同指向的最小磁铁磁性单位):
[NS][SN][NS][SN][NS]
[SN][NS][SN][NS][SN]
[NS][SN][NS][SN][NS]
整体对外看是左N右S,断成两部分后:
[NS][SN][NS]←→[SN][NS]
[SN][NS]←→[SN][NS][SN]
[NS][SN]←→[NS][SN][NS]
这两部分必然排斥,两块新磁铁中的一块从总体表现看磁极会反转。
实际情况更复杂,磁铁最小单位空间指向应是各个方向的,只是总体上某一方向的占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铁摔断后断裂面的磁性是怎么样的?
      日常生产、生活和教学中经常会遇到磁铁被摔断的情况,当条形磁 ...

你看我的结论:这里相吸的关键所在:断开后的两块磁铁必须各自具有一个原磁极。这个有错吗?

楼主:
无论磁铁怎么断成两块,只要断开后的磁体保留有原来的一个磁极,其断面就是相吸的。

网友(点评):
本来你顶楼的题经过人家提醒,补充以后还算可以,但你这一扩充,就不知道错到哪了

网友(点评):
我的这个结论决对没错,这是经过实际验证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论磁铁怎么断成两块,只要断开后的磁体保留有原来的一个磁极,其断面就是相吸的。

试过了吗?还是凭想象?
百度了一下,是这样回答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d776a2b45022aaea988f0f2b.html

网友(点评):
肯定是经过实际验证的。

网友(点评):
那篇文章说的两种磁铁磁路方向不一样,轴向充磁(楼主说的这种)中间折断是相吸,相斥的那种是径向充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吗?还是凭想象?
百度了一下,是这样回答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d776a2b45022aaea9 ...

百度的啰嗦那么多,都没说到关键。其实就是:无论磁铁怎么断成两块,只要断开后的磁体保留有原来的一个磁极,其断面就是相吸的。

网友(点评):
如果断开后各自有两个磁极,那断面肯定相斥。

网友(点评):
如果断开后各自有两个原来的磁极,那断面肯定相斥。

楼主:
这个论坛挺好,贴子发出后还能编辑修改,不象有的论坛,帖子发出后发现有敲错的地方就不能编辑修改了。还要申请删帖才行。这很讨厌。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的啰嗦那么多,都没说到关键。其实就是:无论磁铁怎么断成两块,只要断开后的磁体保留有原来的一个磁 ...

断开后两块磁铁相吸还是排斥要看磁铁的原来磁力线方向,楼主说的轴向充磁的,那么在中间径向(绿线方向)断开后就是相吸,因为磁力线方向不会改变,而如果是径向充磁,那么在中间径向(绿线方向)断开后,因为磁力线方向相同,所以处于相斥状态,不过由于磁力线为径向,所以会有较大的斥力使两块磁铁往径向错开(顺磁力线时往旁边的排斥力会比较不明显),而且靠边后表现也不一样,前一种会变成相吸状态,后一种会保持相斥
而如果是将径向充磁的磁铁沿轴向(红线方向断开)那就和上面轴向充磁断开的结果一样,断开部位相吸

网友E:
楼主这个呢,非常片面,还强行认为自己说的正确
对于这种问题的答案,自己百度下就出来了
另外,虽然理论情况有相吸和相斥2种情况
但是实际摔断的磁铁都是相斥的,因为断面是一个复杂面,是复杂磁场,然后你想贴是贴不起来的,它位置会跑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广大坛友都认为相斥,因为都是从实际出发,默认情况都是比如磁铁掉落到地面,导致摔断,变成2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呢,非常片面,还强行认为自己说的正确
对于这种问题的答案,自己百度下就出来了
另外,虽然理论 ...

简言之:只要断开后的两块磁体各自保留有原来的一个异性磁极,其断面必然相吸。这个我是经过实验的。所以我坚持是正确的。

而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又不能证伪。所以你说的才是没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呢,非常片面,还强行认为自己说的正确
对于这种问题的答案,自己百度下就出来了
另外,虽然理论 ...

你还是找根小磁铁棒做个实验再来讨论吧。

网友E:
和楼主讲就是费劲,算了,我认输

网友(点评):
我对所有来参与讨论的朋友都是非常感谢的。不管你的关点是赞成还是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讲就是费劲,算了,我认输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多简单的事呀?再说我们是在交流探讨,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不要那么想,哈哈哈

楼主:
而且两段从中间掰断的磁铁棒其断面不仅能牢牢地吸在一起,其磁场强度还一点不减!!!

网友:
不知道答案,我选相斥,希望成为百分之10

网友(点评):
恭喜你成为90%那伙的了。哈哈哈

楼主:
我们的知识,就是在不断的交流讨论中积累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与讨论。

网友G:
断开的那节肯定会旋转180度后,再次一起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断开的那节肯定会旋转180度后,再次一起吸住。

错!就是两个断面直接吸合在一起

网友:
“轴向”二字不要随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找根小磁铁棒做个实验再来讨论吧。

我把小磁铁摔断了,按你说的方向,但断面不规则,相斥。。完毕

网友:
我来看看,笑笑

网友H:
我觉得大家要认真理解LZ的问题。
1.磁铁为圆柱轴向磁铁.
2.是在轴向分开,而不是径向.(我想这个可能是大部分答案的分歧所在)

至于能不能吸合,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实践出真知。

还有知乎上面的磁铁:为什么是NS-SN-NS-SN-NS-NS,而不是:NS-NS-NS-NS-NS-N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大家要认真理解LZ的问题。
1.磁铁为圆柱轴向磁铁.

这位层主朋友的图画得真叫功夫,赞一个!

我说的“轴向断开”的意思就是把轴向看成是一天条横线,然后从这条横线的中间切断。就这么简单的事,可是被有些朋友理解为沿轴向下刀了,哈哈哈。

网友I:
把两个相同的磁铁,同极性强制接触在一起,那么这个组合的极性回事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两个相同的磁铁,同极性强制接触在一起,那么这个组合的极性回事怎样的?

组合的两个磁极原来是什么极性的组合后还是什么极性。只是磁场强度更强了,且这个合成后的磁极面与原磁极面垂直。

网友J:
相吸,绝对没错的.我是搞这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吸,绝对没错的.我是搞这行的.

哈哈,总算来了明白人了。

网友:
肯定相吸啊,1根NS,两根就是两个NS

网友(2021-11-22):
又有人挖坟了,请看看这个,就较清晰该怎么出题目和思考了。https://www.doc88.com/p-0846430794843.html?r=1

网友:
断开后会相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