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旋弹簧蓄力器

楼主(2019-11-03):
感觉涡旋弹簧蓄力应该挺有意思的,便做了个模型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4425072
设计问题点:
1.中间的U槽轮有时不能旋转
2.(尼龙)螺丝不方便锁紧
3.U槽轮与钢轴之间存在打滑隐患
解决方式:
1.弹簧蓄力旋转时会被打印件毛边卡住所以垫了一片金属薄片在中间;   左右支架孔不能同轴心,松支架底部螺丝调试
2.螺丝改为从外侧向内拧紧
3.将U槽轮固定方式由止付螺丝改为开口销固定

涡旋弹簧尺寸:0.23厚×3宽×900总长×26直径(mm)内外勾钢丝绕轴旋转半径11mm
谢谢!

网友A:
再加上齿轮,轮子,无碳小车就出来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齿轮,轮子,无碳小车就出来了^_^

绿色出行

网友B:
左右两边不同心,从高度和径向调整轴心同轴度,两边的轴承座下分别垫上垫片组,垫片组由薄厚不同的垫片组成;径向用调整螺钉调整。

网友C:
尼龙螺丝也是3D打印的么

网友D:
楼主还是挺用心的,但估计输出的转力不会持续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螺丝也是3D打印的么

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挺用心的,但估计输出的转力不会持续太久。

是的,要是想增加输出时间,就要增加一个齿轮箱,那个嘛,就像发条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边不同心,从高度和径向调整轴心同轴度,两边的轴承座下分别垫上垫片组,垫片组由薄厚不同的垫片组成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