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材料做平垫片,抗剪、抗震动性能比较好

楼主(2019-11-03):
各位大侠好:
     希望寻找一种材料做平垫片,求推荐,期望如下:
1、强度高、抗剪、抗震动,比较好;
2、便于生产,计划是采用冲压方式生产;
3、最好能在冲压成型后可以通过热处理大幅度提高抗剪强度、疲劳强度。
4、成本不宜太高。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想能靠上边的也就是某种弹簧钢了。

网友:
要求抗剪性能好,就必须有比较好的韧性,低碳钢具有良好的韧性;要求强度高,考虑采用合金钢,所以,在低碳合金钢里选择吧。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工程塑料

网友:
  物美就不会价廉

网友A:
抗剪的材料都不适合用冲压的工艺,如果材料厚度超过3毫米,有抗剪,买以后模具可是不好生产的,是否可以考虑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剪的材料都不适合用冲压的工艺,如果材料厚度超过3毫米,有抗剪,买以后模具可是不好生产的,是否可以考 ...

感谢指点,是长条形平垫片,厚度在4~10mm之间,不同规格厚度不一样,需求量大,初步选的材料是40Cr,35CrMo,20MnTiB.经冲裁后再调质处理。
但是正如您所说的冲压问题,所以比较顾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我们的超高制品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1. 抗冲击性能出色,是所有工程塑料里面最好的
2. 便于生产,我们直接挤出成型(当然看你的产品复杂程度)
3. 重量轻,便宜

网友:
可以提供点样品给你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电话

刚刚添加你QQ 了

网友(点评):
我把我的QQ号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