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

楼主(2019-11-03):
三菱伺服通电是正常,动作转几秒钟就报AL16 AL20编码器异常代码。。。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零位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位找不到了

你好!是什么原因造成零位找不到?是光电位置偏移,无法产生零位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什么原因造成零位找不到?是光电位置偏移,无法产生零位信号,吗?

1.光电位置偏移;2、码盘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电位置偏移;2、码盘磨损。

光电位置偏移不知道应当何调整回基准位

网友B(2020-02-15):
换编码器线或者换电机端的编码器插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编码器线或者换电机端的编码器插座,试试,

有空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我试试

三菱J4的伺服驱动器我们这经常出这个问题,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