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卡板模具怎么开比较好

楼主(2019-11-04):
我们现在做的卡板模具,以外形定位的,以外形定位,安装孔的位置会错开好多,怎么才能把模具控制好?求模具大佬们帮忙想个方案

网友A:
卡板模具与冲压模具,注塑模具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板模具与冲压模具,注塑模具有什么区别

冲压是铁件,外面还有一层包塑层

网友B:
设计几个定位孔,用定位孔定位不行吗?或者直接用安装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几个定位孔,用定位孔定位不行吗?或者直接用安装孔定位

想过以孔定位,但是模具师傅说,以孔定位不行,因为在冲压过程中很容易就会把轴弄变形,但是以外形定位的话,做出的零件基本上都会有0.2-0.3的错位,导致整个外轮廓都会偏移,从而啮合量也会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压是铁件,外面还有一层包塑层

外面还有一层包塑层
这句话与我的问题有关吗,问你卡板模具与冲压模具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还有一层包塑层
这句话与我的问题有关吗,问你卡板模具与冲压模具有什么区别。

好吧,可能我理解错了,就是冲压模具

网友:
通常卡板都比例小,适用于冲切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