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检测齿轮齿数

楼主(2019-11-04):
各位前辈,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齿轮齿数,原理为突出的齿会改变霍尔传感器里的磁场,从而有一个电压变化,捕捉这个电压变化并显示出来,调整得到一个方波,理论上一个方波对应一个齿,但现在有时候显示器上会出现没有波峰的地方(都只是一个),而且没什么规律,我称之为“丢齿”,现想请教一下,这个丢齿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一个想法是:实际的频率,采样的频率,或其它频率之间会有相位差,然后特定的地方被抵消掉了,但是这应该是有规律的,实际却是无规律,让人费解,,,,

网友:
霍尔和齿顶的距离怎样?多少?

网友A:
霍尔本身没有磁场,需要被测件有磁性,很多使用场合用磁珠。齿轮如果是未被磁化的,磁性很弱,不见得能对霍尔起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本身没有磁场,需要被测件有磁性,很多使用场合用磁珠。齿轮如果是未被磁化的,磁性很弱,不见得能对霍 ...

感谢指点,怪我没说清楚,抱歉,其实上面主题内容中的“霍尔传感器”其实是一种复合传感器,里面估计含有类似接近开关的设计,这个是客户的东西,所以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会不会是齿轮热处理之后具有一定磁性,不均匀的磁场影响了霍尔的输出电压,导致放大之后的信号比较小,比较器不输出这个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齿轮热处理之后具有一定磁性,不均匀的磁场影响了霍尔的输出电压,导致放大之后的信号比较小,比较 ...

感谢指点,考虑磁场干扰的抵消确实是一个方向,但是按您说的,齿如果有磁性,会干扰,这种干扰不应该是单向的,既然可以抵消,也可以增强,那显示器上波形应该有的低,也应该有的高。
况且这个齿轮不是标准齿轮,没有做热处理,只是一个“带齿的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怪我没说清楚,抱歉,其实上面主题内容中的“霍尔传感器”其实是一种复合传感器,里面估计含有 ...

你说的这种霍尔传感器有型号么?
你看看说明书里面适宜检测什么物体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怪我没说清楚,抱歉,其实上面主题内容中的“霍尔传感器”其实是一种复合传感器,里面估计含有 ...

你不用给我介绍霍尔,我使用过很多,用于测速,电机换向等等。。。。
甚至骑行爱好者的车速表也要用到。自行车轮上要安装一个磁珠。

齿轮本身磁性很弱。控制距离,要近一些!

网友:
简单的来说,理论与实际相差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怪我没说清楚,抱歉,其实上面主题内容中的“霍尔传感器”其实是一种复合传感器,里面估计含有 ...

先搞清楚手里的东西吧,传感器有最高速度限制,太快反应不过来,另外系统的采样频率应该根据波形和脉冲速度合理的计算出来。

网友:
注意传感器的安装距离及传感器本身的检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