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货叉可以翻转180度使用吗?

楼主(2019-11-04):
请教各位大神,伸缩货叉可以翻转180度使用吗?就是上面变成下面,负载向下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好像不可以,正常的都是单向组装的,类似槽钢的结构,除非专门设计

网友:
这样太危险了,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