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螺丝

楼主(2019-11-04):
寻求帮助,现情况如下:
我用普通螺丝将面板固定在一个竖直的平面上,在拆装维修时卸除螺丝时,螺丝总会掉出来丢了,现寻找一款防丢螺丝或者其他的解决方案,螺丝要求如下:
在卸除面板时,螺丝可以在面板上,不会掉出来,求解

网友A:
能不能改面板上的过孔啊,可以把面板的安装孔改成葫芦孔,也就是一头大一头小。这样下螺钉仅拧松即可,不用完全拆掉。

网友:
防脱螺丝

网友:
松不脱螺钉

网友B:
lz你看看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改面板上的过孔啊,可以把面板的安装孔改成葫芦孔,也就是一头大一头小。这样下螺钉仅拧松即可,不用 ...

面板不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看看这种

这个太大,放不进孔里面

网友:
像地脚螺栓一样,把螺栓埋在墙上,用螺母固定,这样把螺母卸下,螺栓留在墙上,螺栓不容易丢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放松螺母,通过螺母锁紧力来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大,放不进孔里面

你说说你的尺寸,最好画图表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