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缸发动机,怎么样?会抖动吗?

楼主(2019-11-04):
三缸发动机,怎么样?会抖动吗?听说新车不斗,用了三、五年后会斗?有使用过的老司机说说

网友:
  反正没有四缸的好,因为成本控制和排放控制。

网友:
啥是抖动,骑下单缸摩托车。抖动有啥不良影响吗,没点事。我一天可以骑着125跑个七八百公里。

网友:
和四缸相比抖动多一点点,有减震,不会有明显感觉

网友:
新车是稍微好点,过个两三年后应该就明显抖动了,不过关系也不大,到时候换下发动机那边的减震橡胶就行了,会有改善

网友:
新车会比较好。就像问楼主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点评):
别克,昂科拉GX

网友:
三缸发动机抖动是因为平衡性差, 惯性力矩达不到平衡。跑到一定公里数抖动就越明显。

网友:
一同事的车,三缸。等红绿灯起步时一踩刹车,直接熄火了。
据说三缸的曲轴有个死点,必须靠飞轮惯性才能过去,某一段没有一个缸做功。
谁用谁知道。

网友(点评):
三缸机,现在有平衡轴啊,踩刹车熄火,应该是其他问题吧? 难道三缸车,停车踩刹车,发动机就会熄火?

网友(点评):
什么牌子?哪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