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坡口怎么加工最方便啊?

楼主(2019-11-04):
求大哥大姐们帮忙看看哈,板材坡口

楼主:
有没有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想问问有没有前辈来看看。

网友:
CNC直接用倒角刀加工

网友:
成型倒角刀加工就行

网友A:
咋们这么的产品破口都是CNC铣出来的,破口对于焊接的性能影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们这么的产品破口都是CNC铣出来的,破口对于焊接的性能影响太大了!

我想了下  普通立铣应该能做出来吧

网友:
普通立铣换倒角刀具就行

网友:
倒角有R角,先用开粗留余量,后用刮刀刮

网友:
摆角度用铣刀与每个倒角做垂直铣

网友B:
要是焊接用的坡口,用碳弧气刨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焊接用的坡口,用碳弧气刨轻松搞定

会影响焊接质量吧,而且刨出来感觉也不平整

网友:
气割,铣,刨,角度锯,角磨机...随便玩

网友(2021-08-22):
两种不同角度的坡口,量小的话CNC上搞把飞刀等高下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