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上面的工件会一直下滑吗?

楼主(2019-11-04):
滚珠丝杠垂直放置,上面的工件会一直下滑吗?丝杠不转的话

网友:
丝杠不转肯定不会下滑啊。就怕断电情况下的工件太重压的丝杠转动导致工件下滑,所以一般垂直放置都用带刹车的电机。

楼主:
|方贤东发表于 11-04 13:00丝杠不转肯定不会下滑啊。就怕断电情况下的工件太重压的丝杠转动导致工件下滑,所以一般垂直放置都用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会的,一般带刹车电机,或者锁紧机构

网友:
如果不超过丝杠的轴向自锁力,就不会滑。但问题是它的自锁力都很小,所以需要靠外部力来实现自锁恩效果。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11-04 15:45会的,一般带刹车电机,或者锁紧机构
我问的是丝杠不转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丝杠不转的情况

由于滚珠丝杠的运动是可逆的,所以,滚珠丝杠机构在竖直 使用的时候——出于安全的考虑——需要设计防逆转机构或者自动锁紧装置。通常的做法是: 1、在滚珠丝杠与电机之间增加蜗轮蜗杆减速机或者超越离合器; 2、 使用带刹车的电机;3、设计自动锁紧机构,如:电磁锁紧夹具或气动夹具;4、 增加负载重力平衡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