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柄怎么画?

楼主(2019-11-04):
各位大神,这种手柄怎么画?

网友:
放样-切除-圆角

网友A:
尺寸不好测量,形状大概可以描出来,但准确度不好控制。

网友:
握手形状哦,哪位大侠给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好测量,形状大概可以描出来,但准确度不好控制。

大体怎么画能说一下吗?

网友B:
画侧面截面图然后拉伸,再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侧面截面图然后拉伸,再倒角。

那个棱是倾斜的

网友:
扫描-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