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支撑板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19-11-04):
支撑板上要装一个灯具和一个避雷针,灯具的话6.5kg左右。安装位置很高。客户要求用1500X1500的板子焊接,考虑到透风性和支撑性能,用2mm的铁板折弯,侧边焊支撑筋,底部焊接加强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中间镂空好一些

楼主:
感谢回复。。
原本就是这么想的,侧边和顶部板子背面焊接角钢  再用另外的一根角钢斜着焊接,支撑起来

网友:
镂空,三角架形式好看又坚固

网友:
没遇到类似这种样子的。不能给楼主答疑解惑。也不能随便胡诌。不好意思啦。楼主

网友:
框架+钣焊接 参考公路上的指路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原本就是这么想的,侧边和顶部板子背面焊接角钢  再用另外的一根角钢斜着焊接,支撑起来
...

赞同用型材来做三角架。

这些东西不考虑防锈吗?普通镀锌板,还是不锈钢?

网友:
型材最佳。

网友:
2mm板太薄了,1.5米*1.5米面积不算小,筋板最少得5mm厚。如果中间再能加几道筋,更好。

网友:
2mm的板上连接6.5kg的灯,怎么处理连接?冲压折边吗?那就要同时加强板子的强度了

网友:
lz担心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下仿真分析.

网友:
支撑板2mm厚,上方板材尺寸那么大,感觉不怎么稳妥啊。

网友:
感觉2mm太薄了

网友:
最好型材焊接而成,刚度能保证,而且不至于太重。

网友:
非要用2mm板做的话,折成瓦楞吧....

网友:
钢结构焊接吧,还用什么板,成本和强度上都比钣金好

网友:
记得大电流是喜欢走直线的,所以避雷针应该靠近栏杆,最好共线。

网友:
想先问一下:这个客户是结构专业的吗?

网友:
搞风电的吗

网友:
这么大不要用板子吧,用角钢好一些

网友:
如果很高,那么就必须考虑强风的因素了,板子大反倒成了弊端。感觉用支架什么的会好很多,板子镂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