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SW设计库的标准件?

楼主(2019-11-04):
这个问题社区以前有讨论过,怎么我用了还是会改变,今天装上去的螺栓螺母,明天全变成了只读的模型,现在我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去掉模型草图上尺寸上有∑的,重新标注,社区高手现在用的是什么办法,求回复,先谢谢

网友A:
太多了,图片中的网站自取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图片中的网站自取哈

谢谢回复,我不想下载其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不想下载其它的东西

它只教你怎么做,自己做零件库 ,以后直接导入进去就Ok了

网友:
也是你同样的办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