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膜静电去除问题

楼主(2019-11-04):
长宽厚328*150*0.08的PE透明薄膜,500张一摞,我吸盘每次吸取最上面的一张。
旁边放了一个离子风机,最初四五张还行,越到下面静电越厉害离子风机几乎没效果了。
吸盘把一整摞都提起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看描述,应该是堆料平整袋子,每张之间没有缝隙,形成真空导致粘附的情况,而不是静电吸附的问题。
建议增加辅助分张,然后吸盘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应该是堆料平整袋子,每张之间没有缝隙,形成真空导致粘附的情况,而不是静电吸附的问题。
建议增 ...

谢谢大侠 真空倒是没考虑  因为吸在一块的薄膜拿起来时候手背上的毛有那种静电的感觉,所以一直认为是静电问题
我试试看 有可能真是真空的问题

网友B:
增加辅助分张,毛刷滚轮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应该是堆料平整袋子,每张之间没有缝隙,形成真空导致粘附的情况,而不是静电吸附的问题。
建议增 ...

讲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辅助分张,毛刷滚轮啥的。

好的 多谢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解决的是在薄膜开卷处或者将要进行包装前,使用离子风装置,进行除静电除尘。这样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