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无动力螺旋辊筒线的速度计算

楼主(2019-11-04):
如题,计算货物经过这段输送线出去时的速度。
假设参数:
输送线螺距-1200

物件重量-40kg
输送线内直径-1800mm
输送线外直径-4000mm
锥辊筒小d-50mm,大D-118mm,锥度3.6,辊筒主轴直径15mm
物件最多同时接触辊筒数-6
进入线段的初速度-0.3m/s

没接触过这个,特来请教一下各位老哥。

网友A:
初始动能+势能-摩擦力做功=末尾动能

网友B:
是最后一根辊的线速度吗,然而这种辊,一头大一头小,请问楼主是问大头的线速度还是小头的线速度
还有心轴经-15mm,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最后一根辊的线速度吗,然而这种辊,一头大一头小,请问楼主是问大头的线速度还是小头的线速度
还有心轴 ...

问题没表述清楚,我要计算物件在上面下行的速度。
简单来说就是要算出物件最终离开螺旋输送线时的速度,
假设预算为0.5m/s,如果超了我就要改变线体螺距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动能+势能-摩擦力做功=末尾动能

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动能+势能-摩擦力做功=末尾动能

可以详述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述吗,谢谢!

m是重量
v1是初始瞬时速度
v2是结束瞬时速度
g是常量 重力加速度
h是初始位置和结束位置高度差
μ箱子和滚筒的摩擦系数
θ是螺旋升角
l是箱子走过的距离
这样算出来理论值肯定是大于实际速度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12)/2+mgh-μmg*cosθ*l=(mv22)/2 m是重量v1是初始瞬时速度v2是结束瞬时速度g是常量 重力加速度h是初 ...

我推算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速度不是这样控制的。而且,各个滚筒的阻尼不尽相同。随着使用时间加长,各个轴承的阻尼也不一样。纸箱和滚筒的摩擦一致性也不高。所以这样速度不稳定。
滚筒是阻尼滚筒,可以防止失速。具体联系滚筒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是这样控制的。而且,各个滚筒的阻尼不尽相同。随着使用时间加长,各个轴承的阻尼也不一样。纸箱和滚 ...

是的,阻尼辊筒的设置有考虑,现在我需要求出螺旋升角与速度的关系(假定辊筒自转与摩擦为一般固定值)

网友(2020-03-09):
学习了,要是有相关的设计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