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 热处理性能

楼主(2019-11-04):
请教各位大神,40Cr调质后 力学性能大概提升多少?

网友:
40Cr经调质之后达不到HRC60%
40Cr--830-860C油淬-->55HRC
150C回火--55HRC
200C回火--53HRC
300C回火--51HRC
400C回火--43HRC
500C回火--34HRC
550C回火--32HRC
600C回火--28HRC
650C回火--24HRC

网友:
40Cr调质一般最高可以达到HBS300,力学性能提高多少太笼统。

网友A:
硬度不一样,机械性能也不一样,具体的可以参考GB/T 1172。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A:
硬度不一样,机械性能也不一样,具体的可以参考GB/T 1172。

有GB/T 1172在线查询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