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刀中立铣与卧铣的区别

楼主(2019-11-04):
各位机床行业的前辈,铣刀有两种加工方法,铣刀端面加工是立铣,铣刀圆柱面加工是卧铣,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加工精度一样吗?什么情况用立铣,什么情况下用卧铣?谢谢

网友A:
你的说法有问题,应该是主轴平行于地平面的叫卧铣,垂直的叫立铣

网友B:
立铣工作台不带旋转功能,只能加工顶面,卧铣一般是工作台带旋转的,也就是说一次装夹可以加工一个立方体的四个工作面

网友C:
很乱,非常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有问题,应该是主轴平行于地平面的叫卧铣,垂直的叫立铣

也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立铣是主轴与工作台垂直,卧铣是主轴与工作台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有问题,应该是主轴平行于地平面的叫卧铣,垂直的叫立铣

可是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然后呢?

网友(点评):
那要根据效率精度结构设备具体情况来看,哪合适就用哪,比如大平面尽量选端铣刀,键槽用立铣刀,开口键槽要效率高尽量用三面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铣工作台不带旋转功能,只能加工顶面,卧铣一般是工作台带旋转的,也就是说一次装夹可以加工一个立方体的 ...

如果工作台没有旋转功能,也可以用立铣和卧铣,我只是想问两者加工效果的用法的区别。哪个加工质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乱,非常乱!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立铣是主轴与工作台垂直,卧铣是主轴与工作台平行。

我是想问端面加工和侧面加工的区别?OK?能不能别这么抠字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工作台没有旋转功能,也可以用立铣和卧铣,我只是想问两者加工效果的用法的区别。哪个加工质量高?

加工质量没有区别,精度高的机床加工精度高的工件,反之亦然,铣刀底刃加工能节省点刀具,可以多次刃磨,侧刃大吃刀量加工会加速刀具的磨损,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质量没有区别,精度高的机床加工精度高的工件,反之亦然,铣刀底刃加工能节省点刀具,可以多次刃磨, ...

但是我有些人跟我说端面加工的光洁度比侧面高?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些人跟我说端面加工的光洁度比侧面高?是这样吗?

没听说过,光洁度的高低,是要通过刀具的材质,切削三要素调整来得到的

网友: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招

网友:
各有优势,都是端面和侧面都可以加工,但是感觉立式的普及率比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