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请教比较薄的塑料制品的模具制作方式?以及主要技术点?

楼主(2019-11-04):
原厚重外观改善为较为轻简的长方形结构
产品用料降低,型腔结构减小,注塑机吨位要求降低

网友:
类似于饮料瓶的吹塑模具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减薄后加骨位来支撑,比如原来厚度是5MM的,可以减薄到2MM,中间用很多骨位来支撑,可以降低重量的同时不降低强度,还可以减少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