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放样

楼主(2019-11-04):
各位大侠求助!
为啥放样后半部分会变形!

补充内容 (2019-11-5 09:12):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侠们回复!
解决方法:把27草图中的引导线分成两个草图就好了!

网友A:
和你的引导线有绝对关系。

网友B:
你这个截图是打算让我们看不到几个草图的具体形状和位置啊

网友:
截图很到位 赞一个

网友C:
选取草图时,方向出现了问题

网友D:
这截图有马赛克一般的效果

网友E:
这是重点保密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截图是打算让我们看不到几个草图的具体形状和位置啊

大侠 楼下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重点保密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取草图时,方向出现了问题

大侠  几个方向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截图有马赛克一般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引导线有绝对关系。

大侠 楼下轮廓是一个椭圆和一个点  引导线是草图27  哪里错了吗!

网友(2020-01-01):
方向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