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棱锥平面与轴线之角度计算

楼主(2019-11-04):
如图五棱锥工具,棱线至中心线的夹角为30度,怎么求出平面A至中心线的夹角,磨A面的用什么夹具?

网友A:
25.04°,,,,,,,,,,,,,,,,

网友:
几何解析法不会,但建个模,一测量就OK了。

网友(点评):
大概率你在吹牛,请问那个平面的夹角不知道,你如何建模,你的基准面或草图线段如何保持某个角度画出来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在三维里面,只是自然形成的尺寸。就是说,前提虽然要求这个尺寸,但其他尺寸足够,模型有唯一结果。

网友:
一画图,几何解法也特么的会了,就是三角函数关系。理论角度25.03662815度

网友:
用直角三角形性质解,初高中知识。

网友:
楼主要是不懂函数,说多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4°,,,,,,,,,,,,,,,,

网友:
图中圆直径搞错了弄成13了
计算:
10*cot(30)=17.3205
10*cos(360/5/2)=8.0902
arctan(8.0902/17.3205)=25.037

楼主:
谢谢,那请问夹具怎么设计?

网友(点评):
一百万个为什么,问完了,夹具也就设计出来了?